ADpcb中右边的properties怎么显示出来?

楼主(2022-04-26):
ADpcb中右边的properties怎么显示出来?

网友:
    点击PCB右下角的panels-properties后PCB界面右侧则会弹出属性框。
    点击左上角的箭头可以固定属性框,但是属性框的内容是会变化的,例如选择器件和选择走线属性框的内容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