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的ESD防护通常使用MLCC,它的容值和耐压值是怎么考虑的?

楼主(2022-04-26):
    例如打+4kV的静电到接插件上的Pin脚,放电网络是150pF/330Ω,若采用了0.01uF的电容,那么基于放电前后电荷量不变的原则,4kV*150pF=U*(150pF+0.01uF),得U=59.11V,所以电容的耐压值要大于59V,是这样计算么?

网友A:
    电容的耐压要大于电压的2倍,不然容易烧掉

楼主:
    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计算方法?

网友:
    可以这么估算,2倍你计算值
瞬态过程不好求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耐压要大于电压的2倍,不然容易烧掉

    有一份過期狗糧,但計算方式不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份過期狗糧,但計算方式不是這樣!

感谢,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份過期狗糧,但計算方式不是這樣!

    不知道你截图里面的计算公式是出自于哪里的呢

网友:
    我理解经典防护的关键是在于MLCC电容的耐压值,关键在于入口处的ESD和串联的电阻,MLCC通常在串联电阻之后。另外,MLCC的过压能力很强,寿命老化试验都是用“双85+1.5倍耐压值电压”来做的,实际使用就算施加“2倍耐压值电压”也不会损坏,只是有效容值会大幅度降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