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多功能电能计量芯片 BL0937B

楼主(2022-04-26):
    BL0937B 概述:

    BL0937B 是一颗宽量程单相多功能电能计量芯片,适用于单相插座表、单相插排、智能家电控制电路等应用,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BL0937B集成了2路高精度Sigma-Delta ADC,参考电压,电源管理等模拟电路模块,以及处理有功功率、电流电压有效值等电参数的数字信号处理电路。提供高频 CF1 用于指示电流/电压有效值,高频 CF 用于电能计量。
    BL0937B 能够测量单相有功能量、有功功率、电流电压有效值等参数;能够充分满足插座表、单相插排、智能家电等领域的需要。
    BL0937B 具有专利防潜动设计,配合合理的外部硬件设计

BL0937B 计量芯片特点:

    高精度,在输入动态工作范围 2500:1 内,非线性测量误差小于±0.5%
    大信号稳定性,采样电流 300mA 点,CF 输出跳动小于±0.2%
    小信号稳定性,采样电流 50mA 点 CF 跳动小于±0.3%
    芯片给出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电流测量范围(4mA~30A)@1mohm
    芯片具有防潜动设计,确保无电流时噪声功率切除。
    芯片上有电源电压监测电路,检测掉电状况,工作电压低于 2.6V 时,芯片进入复位状态
    芯片内置 1.1V 参考电压源(典型值)
    芯片内置振荡电路,无需外接晶振
    芯片单工作电源 3.3V,低功耗 8mW(典型值)
    SOP8 封装
    芯片应用:

1、BL0937B典型应用
    BL0937B 典型应用框图如下所示。采用 3.3V 供电。电流信号通过合金电阻采样后接入BL0937B 的 IP 和 IN 管脚,电压信号则通过电阻分压网络后输入到 BL0937B 的 VP 管脚。CF、CF1、SEL 直接接入到 mcu 的管脚,通过计算 CF、CF1 的脉冲周期来计算功率值、电流有效值和电压有效值的大小。

2、CF、CF1的频率

    BL0937B对输入的电压和电流两个通道的输入电压求乘积,并通过信号处理,把获取的有功功率信息转换成频率;在这个过程中,同时通过运算计算出电压有效值和电流有效值并转换成频率。有功功率、电压和电流有效值分别以高电平有效的方式从CF、CF1输出相关的频率信号。
    3、防潜动
    BL0937B 具有专利防潜动设计,配合合理的外部硬件设计,可确保在无电流时噪声功率
    不被计入电能脉冲。防潜动阈值为满量程输入信号对应有功功率的十万分之 3.5
    4、过流检测
    BL0937B 内部有快速过流检测功能,能在 200mS 内检测电流过载,同时在 CF 管脚输
    出过流指示信号。便于设计过流保护电路。
    5、电流/电压有效值输出
    BL0937B 的电流/电压有效值通过 SEL 选择从 CF1 管脚输出,SEL=0 时 CF1 管脚输出
    电流有效值对应的高频脉冲,SEL=1 时 CF1 管脚输出电压有效值对应的高频脉冲。内部电
    流、电压有效值计算模块独立,SEL 切换等待时间<10uS。

网友:
    电量计量现在在插板上用也很多,用单片机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