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管工作原理以及参数?

楼主(2022-04-26):
    P沟道MOS管工作原理以及参数?

网友:
    P沟道MOS管工作原理: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MOS)晶体管可分为N沟道与P沟道两大类, P沟道硅MOS场效应晶体管在N型硅衬底上有两个P+区,分别叫做源极和漏极,两极之间不通导,栅极上加有足够的正电压(源极接地)时,栅极下的N型硅表面呈现P型反型层,成为衔接源极和漏极的沟道。这种MOS场效应晶体管称为P沟道增强型场效应晶体管。

网友:
    MOS晶体管,也就是绝缘栅场效应晶体管,又叫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利用半导体的场效应,进行信号放大。就是利用栅极控制电压形成的电场,来控制沟道里感应电荷的多少,进而改变导电沟道的状态,达到控制漏极电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