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子元器件型号?

楼主(2022-04-26):
    在电子设计的过程中,如何选择电子元器件的型号?比如我想选择一款 线性cmos图像传感器如何知道市面上有哪些常用型号,是否有元器件大全之类的网站可以选择一个分类看到所有型号?

网友:
    可以通过分类、参数、制造商、封装等查找你要的料,比如你可以去电子元器件网站查找

网友:
    首先你得了解你要用的一类传感器,你可以搜索别人做的类似结构的模块或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