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GPS模块? GPS模块的定位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4-26):
    什么是GPS模块?GPS模块的定位原理是什么?

网友:
    GPS 模块就是GPS信号接收器,它是一个可以用无线蓝牙或有线方式与电脑或手机连接,将它接收到的GPS信号传递给电脑或手机中的GPS软件进行处理。

网友:
    GPS模块的应用关键在于串口通信协议的制定,也就是模块的相关输入输出协议格式。它主要包括数据类型与信息格式,其中数据类型主要有二进制信息和NMEA全国海洋电子协会数据信息。这两类信息可以通过串口与GPS接收机进行通信。

网友:
    GPS模块通过串行通信口不断输出NMEA格式的定位信息及辅助信息,供接收者选择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