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长了后时钟信号模成一团。求原因。

楼主(2022-04-26):
      实物是做点阵显示的通信信号线。时钟信号频率不高,大概也就一百多赫兹。速率不高。但是经过大概1米长的信号线后,时钟波形就会变成模糊的一片一片。将信号线缩短以后,信号就正常了。

       因为传输速率很低,线材的分布参数也不至于影响很大。一般要是分布电容大会引起信号边缘的变缓和幅值的降低。但是实测没有降低。而是方波变成一片片的模糊波形。很是不解?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在此谢过!

网友A:
应该是输出驱动电路振荡了

网友:
匹配没有做好

网友:
    可以尝试串联电阻匹配

网友B:
    信号线太长了,阻抗匹配也没做好。所以会有很多反射,首先提高源端的驱动能力其次考虑做中继介于你的传输距离太远了。

网友C:
    模糊一片是大幅度振铃导致示波器误触发。现代逻辑器件上升下降沿很陡峭,1米线长不做匹配吸收难免有麻烦。信号输出器件的管脚串联 47欧 到100欧电阻对传输线实施近端匹配。

网友D:
    地线没接好. 100hz, 1米而已.  我试过2MHZ,5米的, 通信的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太长了,阻抗匹配也没做好。所以会有很多反射,首先提高源端的驱动能力其次考虑做中继介于你的传输距 ...

信号线是外接的,确实比较长,有1米。但是这个时钟频率很低。也会有很多反射吗?输出也是加了缓冲器驱动输出的,驱动能力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输出驱动电路振荡了

    请教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震荡?有无解决方案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线没接好. 100hz, 1米而已.  我试过2MHZ,5米的, 通信的好好的

地线确定是接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糊一片是大幅度振铃导致示波器误触发。现代逻辑器件上升下降沿很陡峭,1米线长不做匹配吸收难免有麻烦。 ...

谢谢解答!  经过实测,缓冲器输出匹配电阻改成0R 反而会适应更长的线,要是改成47R或者100R  反而更容易糊成一片,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线是外接的,确实比较长,有1米。但是这个时钟频率很低。也会有很多反射吗?输出也是加了缓冲器驱动 ...

    100Mhz 的1/4波长是0.75米,所以你还是做中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hz 的1/4波长是0.75米,所以你还是做中继吧。

没有100Mhz!时钟的方波频率才153hz呀!就是加了输出缓冲驱动芯片后上升沿比较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经过实测,缓冲器输出匹配电阻改成0R 反而会适应更长的线,要是改成47R或者100R  反而更容易 ...

那就用0R好了。示波器波形模糊很可能是振铃导致触发紊乱,并非真实波形,多试试调整触发控制,或用外触发,把信号经过低通滤波送入触发通道。

网友:
    电路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用0R好了。示波器波形模糊很可能是振铃导致触发紊乱,并非真实波形,多试试调整触发控制,或用外触发 ...

谢谢!  用0R确实有效! 波形还是糊的。但是功能正常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经过实测,缓冲器输出匹配电阻改成0R 反而会适应更长的线,要是改成47R或者100R  反而更容易 ...

100HZ左右的频率,不属于高速信号,阻抗对其信号质量影响可忽略,所以不需要串47R或者100R;线长了有干扰引入,线越长寄生电容也越大,耦合干扰能力越强,0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0欧姆,还是有mΩ级别的内阻的,可以削弱干扰,所以产生以上现象。优化干扰问题时常都会用到0Ω电阻,磁珠,电感等等,对于要保证信号质量的信号,经常使用0欧电阻或者磁珠。

网友:
100HZ频率在这里不能认为“不属于高速信号”,因为它是方波,有很小的上升/下降时间,高频分量是非常丰富的,应当作为高速信号来考虑,否则解释不了为什么 0 Ω电阻也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