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桥为什么要成对使用?

楼主(2022-04-26):
无线网桥为什么要成对使用?

网友:
无线网桥就是无线网络的桥接,利用无线传输方式将两个或者多个网络连接起来进行通信。

网友:
无线网桥通常是用于室外,主要用于连接两个网络,使用无线网桥不可能只使用一个,点对点必需两个以上。

网友:
不能单用是因为,无线传输信号需要一个发射,一个接收所以起点要一个网桥来发射,另一端还需要一个网桥来接收,所以要成对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