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源电压振荡严重

楼主(2022-04-26):
全桥单向DC-DC变换器中,MOSFET漏源电压波形如图所示振荡很严重,这种现象在1kHz的时候不明显,50khz的时候如图所示很明显,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
    高频时要考虑回路的等效参数,等效电感、电容形成振荡,可以考虑加RC或者RCD网络抑制振荡。

网友:
    死区振铃。1KHz不明显,是因为示波器扫描太慢,振铃波形挤在一起。放大时基50倍,振铃波形展开,就看清楚了。

网友:
    可能与你的示波器接线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