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识别技术如何应用于门禁?

楼主(2022-04-26):
    射频识别技术如何应用于门禁?

网友:
    将 RFID 技术应用于门禁的管理,可以有效地实现对车辆快速可靠地识别,使安防中门禁管理实现高效化、智能化。

网友:
    射频门禁系统的基本工作流程是系统首先进行初始化,阅读器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发送询问信号,由射频接口模块发射出去。当电子标签进人阅读器的微波查询信号覆盖区域时,电子标签(应答器)接收到询问信号后将自身的信息反向发送给阅读器,阅读器信号处理模块接收到序列号后,进行车辆识别。

网友:
    射频门禁系统运行于 Pc 机上。Pc 机上的应用程序通过采集串口数据,对接收到的数据按照通信协议进行校验。若校验错误,则要求“信号处理模块”重发数据;若校验正确,则提取车辆标签信息中的车牌号,与数据库中的车辆信息进行对比。若提取的车牌号在数据库中存在,则传送信息给“控制系统”,由控制系统负责对闸门(门禁)系统的操作,同时在应用程序界面显示当前通行的车辆的基本信息;若提取的车牌号在数据库中不存在,则向管理人员提示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