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并联电容的放电速度是不是由电容的ESR决定的

楼主(2022-04-26):
    请教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并联电容的放电速度是不是由电容的ESR决定的,100HZesr低,代表低频的时候放电快,100KHZesr低,代表高频的时候放电快,是不是代表大部分开关电源不管多少W,低频基本上都供电不足,如果电容是100000uf的高频低阻的电解电容,高频的时候也一样放电快吗,还是已经远超自谐振频率了,虽然是高频低阻,还是放电比较慢$ ~9 ^8 v; I; z7 G

网友:
    主要是由电容放电的负载决定的。负载通常比ESR要大得多,所以放电速度主要由负载决定。只有负载电阻极小(短路放电),联接导线电阻也可以忽略情况,ESR才起主要作用。

网友:
    你这是为高保真音响供电吧?电子设备很少有什么 “供电不足” 的说法,也没有什么 “放电快” 的说法。

网友:
    理想电容才“高频低阻”,别忘了现实中的电容还有个ESL参数。

网友:
    就是给音响供电,就感觉普通电容低频内阻很大,要并很多颗才内阻低,目前就感觉超级电容的内阻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