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原理图设计 pin number设置为0 ,怎么不报错,可以产生网表?

楼主(2022-04-26):
把pin number 设置为0,导出网表,但是报错,怎么让可以设置为0,又可以导出网表,有知道帮我回答下,感谢

网友A:
你看原理图个PCB的封装是不是一样,管脚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原理图个PCB的封装是不是一样,管脚是不是一样

先现在pin number 设置为0,可以导出网表,但是报错,怎么让可以设置为0,又可以导出网表

网友B:
为啥非要设置成0呢,设置别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非要设置成0呢,设置别的不行吗?

因为抄板,别人的pcb是0号脚,必须要一致哦

网友:
改个number,封装也顺便改个number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