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vx1.2原理图问题

楼主(2022-04-26):
    大佬们,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 中心库没有问题,pin number是显示出来的,在原理图中添加时小窗口看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拖入原理图后pin number就没了,一共有两处这个错误,就导致原理图和PCB关联不起来,package导出有错误
    • 在检查单点网络时有些网络分页符都显示出来其他页有相同网络了,还有error报出

    屏幕截图 2022-04-26

    屏幕截图 2022-04-26

网友:
    个人觉得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A:
    警告忽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忽略就行了

但是和PCB交互后pin脚没有飞线,没有网络

网友B:
    检查下part里面得pin mapping对不对,可以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part里面得pin mapping对不对,可以上个图

pin number消失已经解决了,因为名字里有空格,单点网络还有问题,除了电源地所有的管脚都显示没连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n number消失已经解决了,因为名字里有空格,单点网络还有问题,除了电源地所有的管脚都显示没连接,不 ...

    什么名字里有空格?另外你说显示没连接,是哪里看得没连接?
原理图的连接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名字里有空格?另外你说显示没连接,是哪里看得没连接?
    原理图的连接好的吗

    • 就是建库时pin脚的名字里有空格,所以我把空格删了之后,在原理图中pin number就显示出来了
    • 显示没连接就是我又放了张图,管脚处都是这种方格的连接点,然后检查单点网络会报错,在PCB中焊盘没有飞线,应该就是没有网络吧

    屏幕截图 2022-04-27

网友B:
引用 楼主:
  • 就是建库时pin脚的名字里有空格,所以我把空格删了之后,在原理图中pin number就显示出来了
  • 显 ...

  •  这原理图里明显就是没连上。 你打开symbol editor, 把里面的symbol截个图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原理图里明显就是没连上。 你打开symbol editor, 把里面的symbol截个图过来

    大佬,是这个吗

    屏幕截图 2022-04-27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是这个吗

    pin 没有放在outline 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 没有放在outline 内

大佬,解决了,就是这个,还有个问题,怎么精确地发放置定位器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n 没有放在outline 内

1.2 还有outline吗, 以为到VX版本,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解决了,就是这个,还有个问题,怎么精确地发放置定位器件啊

直接给定义的坐标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