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层HDI一阶板叠层哪种好?

楼主(2022-04-26):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六层HDI一阶板,LTE方面的板,以下叠层哪种比较好:
    1、TOP(器件/走线)-L2(少部分走线+少部分电源)-L3(GND)-L4(敏感走线+部分电源)-L5(GND)-Bottom(走线);
    2、TOP(器件/走线)-L2(少部分走线+少部分电源)-L3(走线)-L4(GND)-L5(敏感走线+部分电源)-Bottom(GND)。
      说明一下:Bottom不能放器件,有很多射频50欧姆阻抗线,有90欧姆差分线等。因为BGA管脚间距很小,故次层做不了地。谢谢!

网友:
    改成8层10层为好,

网友:
    这两种都比较少见的叠层

网友:
    优选第一种,把L2=部分走线+GND,,L3=电源,,,叠层时尽量把L3/L4的层厚度加大,

楼主:
    主要是板的面积小,阻抗线+敏感要上下左右包地的线太多,有差不多三十条,叠层很难兼顾。电源不会做大平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