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器芯片MS1242/MS1243的参数

楼主(2022-04-26):
描述
MS1242/MS1243是24位高精度低功耗的ADC,宽动态范围、模数转换芯片,其工作电压为 2.7V 至 5.25V,可以达到 24bit无失码转换,且其有效精度可达 21bit。可以广泛使用在工艺控制、量重、液体/气体化学分析、血液分析、智能发送器、便携测量仪器领域。可以直接替代ADS1243和ADS1242。
主要特点
1.24 位无失码、21 位有效精度模数转换器
2.集成 50Hz、60Hz 陷波(可达-90dB)
3.INL 小于 0.0015%
4.可编程增益(1~128)
5.单时钟周期准备就绪
6.可编程模数转换(ADC)数据速率输出
7.外接参考电压范围可以为 0.1V~5V
8.芯片带有校正
9.集成兼容 SPI 总线接口
10.低功耗,最低 0.6mW
11.4 个模拟输入通道 (MS1242)
12.8 个模拟输入通道 (MS1243)
应用
1.工业过程控制
2.重量计
3.液体/气体化学分析
4.血液计
5.智能变换器
6.便携式设备
封装图

内部框图

管脚排列图

功能描述
1、时序图:

2.模块描述:
输入多路信号选择器(Input Multiplexer)
MS1242 的输入信号通道可以任意组合,多路输入选择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MS1242 可以最多配置 2 对差分输入或 3 个单端输入。例如,如果选择 AIN1 为差分正(负)信号的一个输入端,可以选择任意其它输入端为负(正)端输入。
MS1242 可以实现在单时钟周期内完成输入信号的选择切换、内部数字滤波器的稳定输出。为了降切换误差,要求在 DRDY 信号变低后立即配置 MUX 寄存器。
MS1242 pin=pin ADS1242
MS1243 pin=pin ADS1243

网友A:
高精度低功耗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低功耗的ADC

替代的价格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