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电源的技术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4-27):
脉冲电源的技术作用是什么?2 n' L; b# h) I2 R) B

网友:
    脉冲电源技术的作用提高脉冲重复频率:通过提高脉冲重复频率,不仅可以提高脉冲电源的平均功率,还可以降低电源的体积和成本。

网友:
    提高功率效率,降低功耗。

网友:
    脉冲电源技术提高供电系统可靠性:脉冲放电发热和高频电磁干扰对系统可靠性影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