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图中的二极管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27):
    各位论坛老师们,请教下,这个图中的二极管D1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光这一局部电路不好猜,如果在振荡电路中,似乎是变容二极管的用法(压控振荡器)

网友:
    并联整流,输出负半周

网友:
    此电路就是整流,但图中没有滤波。

网友:
    需要考虑多种情况:
    1,C2*(R1+RL)<<0.5T
    2,C2*(R1+RL) ≈ 0.5T
    3,  C2*(R1+RL)>>0.5T

网友:
    二极管峰值检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