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在cst中看增益与多个频点的曲线

楼主(2022-04-27):
目前看的资料中只有单个频点的不同方向与增益的曲线,那怎么设置才能看到增益与频率的曲线呢?

网友:
    如果只是看下各个方向的增益的话,首先在仿真之前选好你想要看增益的频点(field monitor里面设好),仿真后在farfield的结果里就可以看了,在结果图里右击选取plot property,确定下自己需要的设置,把farfield图上的数值设成增益就可以直接从图中读出了。

网友:
    定义完多个监视器之后,按shift+p打开后处理模板template based postprocessing选择1D results,打开下拉菜单,选择Farfield[broadband],弹出窗口中设置即可其中Result Value 选择Max.Value即可

网友:
    定义完多个监视器之后,按shift+p打开后处理模板template based postprocessing选择1D results,打开下拉菜单,选择Farfield[broadband],弹出窗口中设置即可其中Result Value 选择Max.Value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