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是什么原理?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04-27):
mos管是什么原理?起什么作用?- I/ ]) [6 H' ~: o! Y

网友:
    mos是场效应管,全称是mosfet 金属氧化物场效应晶体管,属于电压控制电流器件,双载流子器件,特点是输入阻抗超级高,一般的是1tω左右,如果要和别的管子比嘛,在完全导通的时候相比和bjt双结型晶体管比的话,工作的时候没有像双结型晶体管一样完全打开有1.1~0.7v的压差,场管打开完全导通,电阻是毫欧姆级别,截止和放大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在频率高和低应用各有各的特点这个就不好说。

网友:
    MOS管是由加在输入端栅极的电压来控制输出端漏极的电流。

网友:
    MOS管是压控器件它通过加在栅极上的电压控制器件的特性,不会发生像三极管做开关时的因基极电流引起的电荷存储效应,因此在开关应用中,MOS管的开关速度应该比三极管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