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基二极管如何选型 ?

楼主(2022-04-27):
    特基二极管如何选型?

网友:
    看外观:
 1. 印字: 现在肖特基二极管都是激光印字, 具有无毒,环保,字体清晰,永不磨损的特点。 油印的翻新机率大,有毒,不环保。建议不用
 2. 脚位: 标准器件脚长,都是有一定标准的。请参考资料。 如果脚偏短,有可能是二次打磨。建议不用。
 3. 镀锡: 目前分两种: 亮脚(国产较多)和粉脚(国外较多)各有优势。 亮脚上锡快,储存时间长; 粉脚上锡非常快,但易氧化。如果外观已氧化,建议不用

网友:
    在整个电路中,有各种电性参数,一款合适的肖特基二极管选型非常重要,要考虑方方面面。 生产厂家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可以为您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

网友:
    1. 芯片: 防止以小充大。尺寸是直观表现。
2. 参数: 正规厂家都是会提供参数的。 测试参数的准确性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产品好坏的直观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