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芯片的时钟和FPGA一致吗

楼主(2022-04-27):
    就是如果FPGA的时钟是40M,那么驱动EEPROM向FPGA写入程序的时钟也是40M吗?

网友:
    这是两个概念,FPGA的时钟,可以理解为输入给FPGA的参考时钟,也可以是内部逻辑运行的最高频率时钟。

网友:
    配置时的时钟,是Configruation Clock,FPGA在不同配置模式下对时钟的要求都不一样,需要查看datasheet确认,比如,你使用中低端系列的FPGA,PS模式,那么一般都建议在20MHz以内可以稳定下载。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而且不难。假定系统时钟为25mhz,那么1秒=25us×40000,即只要对时钟计数4万次就是1秒,60个1秒为1分钟,后面类推;在fpga外面接14个数码管作为年(4个数码管)、月(2个)、日(2个)、时(两个)、分(2)、秒(2)作为时间显示,并且作为时间的设置(校对时间),校对完后开始计数。verilog程序就是个计数器而已,并将计数结果输出做显示。闹钟就是检测设定值是否和现在计数值相等,相等就输出闹铃。程序不难的。自己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