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D软件中快速的交换两个器件?

楼主(2022-04-27):
如何在AD软件中快速的交换两个器件?

网友:
直接拖动进行位置互换。

网友:
1、执行菜单命令“工具-器件摆放-交换器件”选项,激活器件交换命令。2、分别点击需要交换的两个器件,对应被选中的元器件就能实现器件交换的功能。

网友:
原理图器件交换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