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如何通过S参数求阻抗值(不是特性阻抗)?

楼主(2022-04-27):
ADS如何通过S参数求阻抗值(不是特性阻抗)?

网友:
    那就去看Smith圆图

网友:
    S参数仿真时,在参数显示设置里选择 Z参数打勾,做S参数仿真完后,就可以在数据显示视窗中,选择显示Z参数(阻抗参数)得出答案了,先熟悉最的基本软件操作吧。。。

网友(2022-09-09):
    使用函数,tdr_sp_imped(s(1,1),0.5ns,100,0.5ns,100ns,401,"5")或者tdr_sp_imped(sdd11,0.5ns,100,0.5ns,100ns,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