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通过单片机输出不一样的PWM来调节可控硅的输出电压呢?

楼主(2022-04-27):
请问可控硅调压是通过改变控制极端的电压大小来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角度吗?如果是可以改变控制极端的电压大小来调节可控硅调压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单片机输出不一样的PWM来调节可控硅的输出电压呢?希望各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可以通过单片机输出不一样的PWM来调节改变控制极端的压控式脉宽调制器,控制可控硅导通量,来调节可控硅调压可控硅的输出电压。

网友:
可控硅电压调整器的工作原理根据PID温控仪表或带有变送输出功能的智能仪表其连续输出的电流值大小,改变可控硅电压调整器触发器输出脉冲的导通角大小,从而改变加大发热体两端的交流电压大小或交流电流大小。

网友:
移相触发

网友: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