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流片ASIC和做FPGA的RTL 设计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22-04-27):
做流片ASIC和做FPGA的RTL 设计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ASIC前端需要考虑的东西更多,你的估计是对的。除此之外还有DFT设计等方面,的确ASIC前端要比FPGA更难。

网友:
大致相同的

网友:
比方对于状态机的实现,Asic就比较青睐格雷码,而Fpga则倾向于独热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格雷码状态少,所以Asic实现时所需要的寄存器就少,资源就比较少;独热码的状态虽然多,但相应的组合逻辑少,而在Fpga实现时,主要受限于组合逻辑的之间的互连。
再有,Fpga多半会调用Fpga厂商提供的ip,而Asic可能都要自己设计,虽然SoC那么火,基于ip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