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各种图案LOGO 加入到PCB 的丝印层中,要用到什么工具软件?

楼主(2022-04-27):
请问如何将各种图案LOGO 加入到PCB 的丝印层中,要用到什么工具软件?

网友:
如果你的Logo 已经是Gerber 文件,可以直接读入CAM350,然后复制到丝印层就行了。

网友:
BMP文件可以用先BMP2PCB 软件,然后再用Protel 读入转成Gerber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