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pspice中,搜索VSIN时,提示the part:vsin was fould in the following library

楼主(2022-04-27):
……this library is in the library list ,but is not highlighted.would you like to place the part anyway? 从上面看,VSIN是存在的,但没高亮提示,我按OK,但不能放置,怎样才能把VSIN、VDC之类的放置?

网友:
你需要添加一个器件库,点击place part按钮,再选择add library,选sources添加即可,这里面就是一般用到的直流交流源什么的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