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的安装形式

楼主(2022-04-27):
  1. 贴板式安装形式

  贴板式安装形式是将元器件紧贴印制板面安装,元器件离印制板的间隙在1mm左右。贴板安装引线短,稳定性好,插装简单。但不利于散热,不适合高发热元器件的安装。双面焊接的电路板因两面都有导线。如果元器件为金属外壳,元器件下面又有印制导线,为了避免短路,元器件壳体应加垫绝缘衬垫或套绝缘套管。

  2. 悬空式安装形式

  发热元器件、怕热元器件一般都采用悬空式安装的方式。悬空式安装形式是将元器件壳体距离印制板面间隔一定距离安装,安装间隙在3~8mm左右。为保持元器件的高度一致。可以在引线上套上套管。

  3. 垂直式安装形式

  在印制板的部分高密度安装区域中可以采用垂直安装形式进行安装,垂直式安装形式是将轴向双向引线的元器件壳体竖直安装。质量大且引线细的元器件不宜用此形式。在垂直安装时,对于短引线的引脚焊接,大量的热量被传递,为了避免高温损坏元器件,可以采用衬垫等阻隔热量的传导。

  4. 嵌入式安装形式

  嵌入式安装形式是将元器件部分壳体埋入印制电路板的嵌入孔内。一些需要防震保护的元器件可以采用该方式,以增强元器件的抗震性,降低安装高度。

  5. 固定支架安装形式

  安装固定支架形式是采用固定支架将元器件固定在印制电路板上。一些小型继电器、变压器、扼流圈等重量较大的元器件采用该方式安装,可以增强元器件在电路板上的牢固性。

  6. 弯折安装形式

  弯折安装形式在安装高度有限制时,可以将元器件引线垂直插入电路板插孔后。壳体再朝水平方向弯曲。可以适当降低安装高度。部分质量较大的元器件,为了防止元器件歪斜、引线受力过大而折断,弯折后应采用绑扎、胶粘同等措施,以增强元器件的稳固性。

  7. 集成电路的安装

  集成电路的引线数目多,按照印制板焊盘尺寸成型后,直接对照电路板的插孔插入即可,在插装时,注意插入时集成电路的引脚端排列的方向与印制板电路一致,将各个引脚与印制电路板上的插孔一一对应,均匀用力将集成块安插到位。引脚逐个焊接,不能出现歪斜、扭曲、漏插等现象。在电子设计竞赛作品中,建议采用插座形式安装,一般不要直接将集成电路安装在印制板上。在安装集成电路时,一定要注意防止静电损伤,尽可能使用专用插拔器安插集成电路。

  8. 开关、电位器、插座等安装

  开关、电位器、插座等常被安装在设备的控制面板上,自上而下,分别将螺母、齿形垫圈、底板、止转销、螺母等紧固件一一旋紧在开关、电位器、插座的螺纹上即可。

  9. 功率器件的安装

  部分金属大功率三极管、稳压器等体积庞大,质量较大,这样的器件需要固定在面板或者电路板上,增强其安装的稳固性。一些功率较大,发热量较高的功率器件需要配置散热片,散热片可以采用专门的散热器,也可以利用机箱、面板等。功率器件与散热片之间先用导热硅胶黏合,再使用螺钉螺母紧固安装。为了与面板或者电路板绝缘,需要采用绝缘安装形式。。一般采用3mm的螺钉螺母配合绝缘板、绝缘套管、平垫圈、弹簧垫圈、螺母等进行安装。

  10 表面安装元器件的贴装方式

  常见有4种,单面敷铜箔表面安装元器件的贴装方式;双面敷铜箔表面安装元器件的贴装方式;单面敷铜箔表面安装元器件与插装元器件混装方式;双面敷铜箔表面安装元器件与插装元器件混装方式。

  11. 扁平电缆与接插件的连接

  扁平电缆与接插件之间的连接通常采用穿刺连接形式。将需要连接的扁平电缆置入接插件的插座上槽和插座下槽之间。电缆的线芯对准插座簧片中心缺口,将插座上槽和插座下槽压紧,使插座簧片穿过电缆的绝缘层,利用插座上槽和插座下槽的凹凸将扁平电缆夹紧即可。

网友:
主要分为表贴、直插焊接、直插压接三种!

网友:
对于不同类型的元器件,其外形和引线排列形式不同,安装形式也各有差异。

网友:
不同种类的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