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信号传输速度(传输线delay)和 介质厚度是否有关

楼主(2022-04-27):
    PCB上的走线,的delay 和 介质厚度是否有关?按照一般的资料,V=c/ε½,好像和介质厚度无关?我还是有些不明白,望高手赐教理论知识。
    如下图,H=5um和H=10um,传输速度有区别么?如果H=1M呢?
    换个问法,电磁波在地回路上形成感应电流需要时间么?厚度变厚,距离变远,时间是否会增加?这个信号传播速度是否有关?

如果结论是信号传播和介质厚度完全无关?
    那么如下图,H2 和 H3两种介质叠加,一般的资料里都会说这形成了复合介质,那么问题是
介质2 和介质 3 介电常数不一样,加入介质2介电常数=3,介质3介电常数=4
    H2=0.5um  H3=0.5um
    H2=0.2um  H3=0.8um
H2=0.8um  H3=0.2um
    以上3种情况,信号传输速度是否一致?我看的资料里,都是算出复合介电常数不一样,所以速度不一样。
    如果信号传输速度和厚度无关,那么不应该是一致的么?,反正他都是进入了两种介质,与两种介质的具体厚度没有关系。

网友:
    用SI9000,自己把层叠打进去。

网友:
    介质的厚度对于高频波传输上有明显的不一样,不同尺寸结果会差异很大,在排列高频电路前需要明确高频电路本身电路传输特性,避免不必要的高频复杂干扰,稳定高频信号输入输出更有利。

网友:
    不会因为材料本身特性不同而改变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但电磁波会被介质材料特性不同而改变传输效果的。

网友:
    一般H2=0.8um  H3=0.2um对信号传输更有利,尤其对于高频信号与介质厚度空间都有关系,他们会随着环境的改变,频率出现很大差异,与两种介质的具体厚度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