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不可寻址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27):
    单片机中不可寻址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可寻址就是说不能去访问

网友:
    不能在那里放进数据也不能取出数据不过通常是说不可位寻址吧

网友:
    不可位寻址意思就是不能一位一位单独的读写,只能按字节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