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定位与UWB定位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27):
    蓝牙定位与UWB定位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蓝牙定位与UWB定位的区别共有7点,分别是:支持的无线协议,定位原理,定位硬件,定位精度,部署密度,待机时长,应用场景

网友:
    蓝牙定位是标准蓝牙4.0/5.0协议;
    UWB定位是标准UWB无线协议。

网友:
    蓝牙定位基于RSSI(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信号场强指示)定位原理。蓝牙接收机通过侦测周围蓝牙发射器的强度,通过三边测量的算法,来给出一个大致的定位范围;
    UWB(超宽带)定位技术是一种全新的、与传统通信定位技术有极大差异的新技术。它利用事先布置好的已知位置的锚节点和桥节点,与新加入的盲节点进行通讯,并利用TDOA定位算法,通过测量出不同基站与移动终端的传输时延差来进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