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传感器的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22-04-27):
请问传感器的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数据输出比较好,稳定性强。

网友:
也就是输出的信号类型不同的。

网友:
模拟的要使用ADC,数字的直接就可以进单片机判断了。

网友:
数字的还有一些是要通过通讯的。

网友:
这个关键要看你所需的信号了,根据后面的设备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