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串口通信设置

楼主(2022-04-27):
这个蓝牙模块怎么弄,我弄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想做个基于51单片机的蓝牙开关,用手机控制的,在测试时按照说明用蓝牙测试软件设置蓝牙,用的是单片机开发板上TXD、RXD、VCC、GND对应连接的蓝牙管脚,但没有参产生说明中的结果,串口通信到底如何设置,还有如果想通过蓝牙控制8路继电器,程序该如何入手,谢谢啦!

网友:
单片机设置好,手机软件设置好。

网友:
看一下接的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一些外设电路。

网友:
你的蓝牙是接在单片机上还是接在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