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转化CAD文件后,图形变得好小尺寸也没有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27):
用AD转化CAD文件后,图形变得好小尺寸也没有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单位设置有问题。AD设置是mil,那CAD也要是mil,如果AD中设置是mm,那CAD中也要设置成mm才对。

网友:
    是不是单位没选对

网友:
    导出的单位设置有问题,要改成mm及公制,不要用默认的英制

网友:
    会不会是CAD图要设置些东西,比如把某些多余的层去掉。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开始设置一下CAD版本和DXF,变大了一点,也只变大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