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微波工作室中边界条件的open和open (add space)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2-04-27):
CST微波工作室中边界条件的open和open (add space)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是可以设置为open边界的;但对于一些细节要清楚,比如仿真一条微带线,用open边界,波在基板边界后进入open边界被吸收,而我们实际测试微带的时候,微带基板外部是空气,一般不是用吸波材料包裹。

网友:
以微波工作室为主;我个人的理解,两者的区别不在频率的高低,而在电尺寸的大小上,也就是说是结构与波长的相对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