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电路价格居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04-27):
柔性电路价格居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
高成本的原材料。

网友:
成本最低的聚酯柔性电路所用原材料的成本是刚性电路所用原材料的1.5倍。

网友:
材料的挠性使其在制造过程中不易进行自动化加工处理,从而导致产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