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直流电源测稳压二极管的电压?

楼主(2022-04-27):
    怎样用直流电源测稳压二极管的电压?

网友:
    需要使用可调电阻串联在稳压管上,用电压表测量稳压管两端的电压,用电流表测量回路电流。

网友:
    将可调电阻串联在稳压管上,用电压表测量稳压管两端的电压,用电流表测量回路电流。从大到小改变可调电阻,当电流等于5-10mA时,电压表的数值就是稳压管的稳定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