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如何保持这个MOS场效应管?

楼主(2022-04-27):
在MOS管断开的时候,K1产生反压经二极管向24VDC的+极流向,这样跟保护MOS管有啥关系?好像保护不了吧?这个电流流向是怎么流的?

网友:
K1是电感负载,断电的瞬间会产生反向高压,如果没有这个续流二极管就可能把mos管很薄的绝缘层击穿造成永久性损坏。

网友:
MOS导通时,继电器线圈在通过电流时,会在其两端产 生感应电动势。当MOS管截电流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
当反向电压高于MOS的反向击穿电压时,会把MOS管击穿着。
续流二极管接在MOS的源极和漏极端,反向电压通过续流二极管回路(相当于电感短路)放电,从而保护了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