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里,自己画的原理图封装怎么添加到元器件中?

楼主(2022-04-27):
cadence里,自己画的原理图封装怎么添加到元器件中?怎么样指定封装路径,直接输入封装名字的好像不行。

网友:
    PADS是关联起来的,Cadence应该也是吧

网友:
首先,需要在allegro软件中,添加封装库的路径,“setup”--“user preference”--“paths”--“library”,在“padpath”里面添加pad的路径;在“psmpath”里面添加封装的路径。
其次,在原理图中直接添加封装名字就可以了。封装名称要与上述路径要一致。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首先需要建一个olb文件,然后将自己建的symbol放到里面,原理图点放置P,然后指定到你找个olb路径,就可以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