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仿真结果图的数据怎么导出

楼主(2022-04-27):
仿真的结果图 我想导出图中的一些频率对应的电压 比如10khz对应的三个电压 out文件中没有找到啊

网友:
如果PSPICE仿真软件没有提供这个功能,将不可能,因为EXCEL波形图的能力太差了,即便是用VBA在内部编程都很难实现,更是没有与其他软件提供这方面的资源,EXCEL连PLT文件都不支持,也就是说PSPICE仿真这么强大的软件也很难与之提供交换信息的功能。

网友:
输入封装名字可以,必须严格对应,不能有差错。如果出现问题,可能是你自己画的封装没有添加到本来默认的路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