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印刷油墨脱落掉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4-27):
阻焊绿油脱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线路板油墨掉油怎么办?
    平时我们所看见的线路板表面一层绿色的类似油漆的涂层,其实这个是线路板阻焊油墨,阻焊绿油被丝网印刷在PCB上主要是为了阻止焊接,保护铜箔,起到绝缘保护作用,因此也叫防焊油墨。
常见的PCB阻焊油墨有绿色、蓝色、白色、黑色、黄色和红色,以及其它种特殊的颜色。作为一个线路板油墨销售员,经常需要拜访线路板厂商。他们在用防焊油墨印刷线路板的时候,不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比较常遇到的就是线路板阻焊绿油掉落,那么线路板防焊油墨脱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线路板阻焊绿油脱落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PCB在印刷油墨时,前处理没有做到位。比如PCB线路板表面铜箔有污渍、灰尘或杂质,也有时候是一些区域被氧化了。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重新把前处理再做一遍就可以了,保证要将线路板表面的污渍、杂质或者是氧化层清理干净。
第二个原因,就是有可能是因为烤箱的问题,烘烤线路板的时间太短或者是温度不够。因为线路板在印刷完热固油墨之后都要进行高温长时间烘烤,而如果烘烤的温度或者时间不足就会导致板面上的防焊油墨的强度不够,从而引起线路板阻焊油墨脱落。
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严格按照厂商提供的防焊油墨操作说明,按要求烘烤就可以了。如果解决不了,可以直接联系厂商派技术人员去解决。
第三个原因是油墨质量问题或者是油墨过期,这两个原因都会造成线路板油墨脱落,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通过更换油墨供应商来解决了。

网友:
    前处理没做好

网友:
    油墨质量有问题应该

网友:
    这个资料比较稀有,很好的美味,尝鲜一下

网友(2022-05-31):
    烤的时间过长也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