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上的这种孔是怎么搞的?

楼主(2022-04-27):
用的altium Designer

网友:
    过孔塞油,把过孔外围搞大点

网友:
    过孔盖油,你做PCB的时候把要求写明白,过孔盖油,PCB厂家就会把过孔给做成这样了

网友:
    过孔的规格应该设置为孔径0.3/0.6外径,然后再设置为盖油就好了,你这孔径明显太大了

网友:
双击过孔属性,往下拉有俩Tented打勾,也可以查找相似批量改,或者直接改默认过孔设置。按数字3打开3D就能看到差别。
    图解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6336208/article/details/123157117

网友:
    这不就是孔径大一点然后过孔做塞油工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