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t3252a的设计,12v升压到26v的led背光驱动

楼主(2022-04-28):
 需要把12v升压到26v,来驱动led背光,现在的问题是通电后,led可以亮,但是是恒流输出,12v电源供几a,led就会用多大点流,所以led会非常的亮,电压也会被拉低到5v左右,用pwm也无法调节亮度,现想把led亮度调低一点。
这个可以实现吗?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串上一个限流电阻,你根据LED灯调调阻值

楼主:
找到问题了,刚才那块的芯片有问题了,一直是大电流输出,换了个芯片以后pwm可以调节背光了

网友(2023-02-11):
不错。你这个是点大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