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和dbm的换算计算过程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2-04-28):
    请教各位RF的大师呀。我想了解DB与DBM的换算过程计算
为什么20db=50DBm呀
我计算得得出是43DBm
    20db=10lg(20*1000mw)
=10*1.3+10*3
    =43dbm
哪里不对吗
    请大师指点呀

网友:
    20dB = 10lg(100w),意味着功率为100W,转换成dBm,10lg(100*1000mw) = 50dBm

网友:
    你这单位的概念都没有弄清楚,dB和dBm不能换算

网友:
    db与dbm:用一个dBm减另外一个dBm时,得到的结果是dB。 dBm减dBm实际上是两个功率相除,信号功率和噪声功率相除就是信噪比(SNR)。 比如:30dBm - 0dBm = 1000mW/1mW = 1000 = 30dB。 dBm是一个表示功率绝对值的单位,计算公式为:10lg功率值/1mW。 2、dbd与dbi:0dBd=2.15dBi。 dBi的参考基准为全方向性天线,dBd的参考基准为偶极子,所以两者略有不同。一般认为,表示同一个增益,用dBi表示出来比用dBd表示出来要大2. 15。 (即 dBi=dBd+2.15)。G(dBi)=10lgGi G(dBd)=10lgG

网友:
    #4 ˋ正解,推推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