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为什么可以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楼主(2022-04-28):
二极管为什么可以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网友:
    整流的原理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交流电的两条线的极性是随频率交替变化的,接入回二极管正极的答那条线是正极时,二极管导通,电流通过。反之二极管则截止,电流通不过。这样交流电通过二极管后,就变成了一个方向的有正负极的直流电,不过这个直流电是脉动的,不平稳的,这时在二极管的输出上接上电解电容,利用电容的充放电特性,电压就平稳了。

网友:
    因为它利用了二极管一个重要的特性---单相导电性,单向导电性,二极管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组成,P接电源正极,N接电源负极,PN结导通,反正截止.

网友:
    你应该知道交流电的波形,它是正负交替的抛屋线,而二极管只允许它通过正向的电流,经过二极管后的波形变成了,只有正向的抛屋线,再经过电容充放电(滤波)后使得波形变得平缓,接近直流线的波形,加上一个稳压电路,使得能输入稳定的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