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ener 设计的原理图上有些元器件下面有红色波浪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28):
    altium desigener 设计的原理图上有些元器件下面有红色波浪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表示有错误,很可能是名称的问题,双击该元件原理图,在Designator中元件名改了,点击OK,红色波浪线即可消失。

网友:
    那是元器件名称重复了,改下就好了

网友:
    红色波浪线就是元器件重复了,改不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