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管不发热,但DS却击穿了?

楼主(2022-04-28):
为什么mos管不发热,但DS却击穿了?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是否是MOSFET短路,去下mosfet,看看线路的GS和DS是否短路,如果PCB不短路说明MOSFET短路,这就可能是你的电流过大导致MOSFET短路,这有可能是你后端电路短路引起的,如果PCB都短路了,那就一定是后端电路引起的,你就要好好检查电路了

网友:
mos管不发热,就是被击穿了,因为这个管子很容易被击穿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