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修改后动态铜变一整块如何处理?

楼主(2022-04-28):
打开smooth修改也非常慢。关掉的话,修改某个地方后,铺的动态地铜就变一整块,不可能动一根线就更新一次动态铜吧?太耗费时间了。
不知道各位大神画完以后要修改一些细节的话,这个动态gnd铜皮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主要是调整一些细节,比如地铜没有铺进去的地方,我需要移一下线或者孔让地铜铺进去,但是每改一下就需要更新动态铜,不更新的话要看不出来铜铺进去没有,真的太耗费时间了,不能像pads router那样,移线后动态铜自动变化。

网友A:
    打开smooth,或者设置为rough,如果很慢,说明电脑性能不够,升级电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smooth,或者设置为rough,如果很慢,说明电脑性能不够,升级电脑吧

谢谢,smooth确实很慢啊,移一下就好一会。只有这一个办法吗

网友B:
    我电脑也卡,我都是抓着铜皮移一个单位后又移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也卡,我都是抓着铜皮移一个单位后又移回来

真的太耗费时间了,后期处理铺地真是一大难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太耗费时间了,后期处理铺地真是一大难点。

让老板换电脑

网友:
    也想知道 +1

网友:
    换电脑吧,Allegro越来越要求配置了。

网友:
    固态硬盘,独立显卡,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