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ltium Designer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

楼主(2022-04-28):
1.首先单击altium Designer的File菜单,选择Import Wizard。
2.在导入文件类型列表中选择allegro Design Files。
3.在Importing Allegro Designs页面单击Add按钮,导入Allegro Design files (*.brd)。本示例文件为E://bb-xm_rev-C_1217b.brd。单击Next继续导入向导。
如果没有安装cadence Allegro软件,此时会显示警告:Cadence Allegro Installation Not Found。
Analyzing Files页面检查向导导入的文件数据是否有效及是否可以转换。检查完成后,单击Next继续导入向导。
5.Reporting Options页面可以设置导入过程中所有的错误、警告及事件是否被生成记录。每个导入的文件都会在**\Imported**文件夹生成一个日志文件(*.LOG)。设置完成后,单击Next继续导入向导。
在Default PCB Specific Options页面可以设置Polygon Connect Options和Plane Connect Options默认的连接方式是直连(direct connect)还是十字形连接(relief connect)。
7.在Current PCB Layer Mappings页面可以查看和编辑每个Allegro PCB文件与Altium Designer之间的层对应关系。对应关系可以保持默认状态即可。单击Next继续导入向导。
8.在Current PCB Options页面可以选择导出工程的路径及查看导出工程的结构。本示例选择保存工程在E://。单击Next继续导入向导。
9.文件导入向导开始导入文件数据,转换文件的网络元件。转换完成后,如果成功则显示已成功完成本次向导(You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is wizard)。单击Finishe完成。
Altium Designer自动打开转换完成的项目

网友:
allegro的版本需要能打开原始PCB文件; 然后用altium的import导入,选择allegro对应选项,软件会自动转换

网友:
讲解的非常详细

网友:
之前也是好久都没有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