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封装元件和库封装元件为什么在手动布线时不能相连?

楼主(2022-04-28):
自制的封装元件和库封装元件为什么在手动布线时不能相连?

网友:
标号是不是不一致,比如有些是用A,K 表示,有些用1,2。

网友:
封装和元件符号设置不对应,然后原理图导入PCB就出错。

网友:
有可能封装没有网络,需要你手动添加一下。

网友:
你是说用交互式布线不能连接么,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你把两个焊盘的网络号改成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用“放置走线”连接,不过这个会出现规则错误变绿,复位错误后可以去除绿色。

网友:
你没建立工程,如果不要工程,手动布线则更更改布线里交互式布线改为忽略。